急死了,这回研磨机不好使了,怎么研磨都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3-11-19):
关于表面粗糙度的问题,厂子最近一段时间在做往复式压缩机的进排气阀,以前的阀都是环形阀片,材质3Cr13的,表面要求精度是0.2。厂子有一台研磨机,一般费点事也能研磨,精度勉强能达到。但这回的阀里面阀片不是环形,而是一整块,把出气的地方扣掉,就像一个蜘蛛网形,精度还是没变,但这回研磨机不好使了,怎么研磨都打不到要求。

不是说非要达到0.2,而是要阀片和阀座组合时不渗漏,看阀片整个面都研磨到了。后来发现是因为阀片只有三毫米厚,而阀片有点变形,研磨石一般都在发片上面压一块东西,压力太大时阀片整个面都能研磨到,但拿起压块以后,阀片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内应力的原因,相比大家都清楚)。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现在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就是阀片研磨时上面的压块减轻,但是减轻压块后研磨速度慢的令人发指,一个星期才研磨出来几个。

说这么多就是就带一下整个事件,有没有高手以前接受过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看用什么办法能尽量快的提高研磨速度!!!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研磨剂是白刚玉微粉,800目的,如果更改研磨剂,使用比较粗一点的研磨剂(240、320目),先粗磨,再精磨,会有效果吗??市面上还有没有比白刚玉更好的研磨剂?求大神帮忙,老板一天催800回,我都被逼疯了!!!!

楼主:
以前先用平面磨磨一遍,在进行研磨,但效果不理想,平面磨上带有磁性,会更容易让阀片变形,后来在阀片下面垫垫,减少磁性,但效果还是不大,和没有磨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九九八大侠来不来

网友:
试找光学镜片研磨的资料

网友:
阀片上滴点机油贴在研磨板上,阀片滴机油反方向放点研磨膏,然后放在平台上人工均称用力呈8字形研磨。那么在机械上要“串门”呈o字形顺向研磨。

网友(点评):
研磨机就是这个性质的,人工研磨也是不好掌握力度,而且我们是大批量研磨,要全是人工研磨,那可就累死人了!!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树脂砂轮研磨的···表面粗糙度最高也只能保证Ra0.4···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最好是做工装,轴向卡紧,使之不受其他力。

网友(点评):
试过了,效果不大。主要是在平面磨时不好掌握那个度。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上有平面磨磨薄板的资料,但就是来回翻转那个度 不好掌握。。。

网友:
这个你要用蜡将阀片粘在一个基板上来研磨,防止其变形。

网友(点评):
蜡受热不融掉吗?502行不?

网友(点评):
湿磨有水蜡不会熔。502不容易分开

网友(点评):
隐形眼镜是用某种树脂,加工后 把树脂清洗掉

网友(点评):
我们研磨时是将阀片放到研磨平台上,在阀片上压一个胎具,然后开始研磨的,在研磨的时候白刚玉混合着冷却液一起滴下,起到研磨,冷却的效果!!

网友A:
先在平面磨上 粗磨啊  垫橡胶片 等软的东西 多翻边磨

网友(点评):
试过了,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垫上东西以后阀片要来回翻面,这个度不好掌握!!

网友:
请加冷却水研磨

网友(点评):
研磨过程中有冷却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平面磨上 粗磨啊  垫橡胶片 等软的东西 多翻边磨

那就在粗加工的时候尽量保证平行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平面磨上 粗磨啊  垫橡胶片 等软的东西 多翻边磨

不要全部见光再翻边啊

网友(点评):
能再具体点不?大概到什么时候翻边?

网友:
在压块与工件之间垫硅胶板,先研磨凸面再研磨凹面,保证OK!
当然你的研磨盘要有足够平坦度。研磨后再上镜面研磨机什么光洁度都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工件与压块之间垫硅胶板?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点评):
相当于真空吸盘,用汽油把压块工件胶板擦拭干净。

网友:
平面研磨这是技术活了,没有相应的技术工人,只能用平面研磨机了。

网友(2014-06-28):
中国研磨大师,有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