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除了4轴加工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2013-11-19):
这个零件外径是70MM,上面的半个小球直径1.0的,小球分布在8MM的宽度上,除了4轴加工外,还有其他加工方法吗?

楼主:
这个是小图

网友(点评):
用阵列做挺方便的,嗯,灌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轧,,,,,,,,,,

有精度要求的,热轧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
可惜楼主没有图纸,大胆建议一下吧:4周加工恐怕很费时间粉末冶金吧

网友B:
很想知道这个零件的用处,会不会用于压制板材。。。。

网友:
塑料的就好了  注塑
如果是金属的  这个是用在什么情况下的  这个小球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金属也可以注塑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这个零件的用处,会不会用于压制板材。。。。

是的,就像滚花一样,硬度要达到60度往上才可以

网友C:
这小半球的精度要求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半球的精度要求高吗?

小半球精度在正负0.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半球精度在正负0.05

是批量生产呢?还是单个定做那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批量生产呢?还是单个定做那样子?

批量生产的,就是想不到其它加工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的,就是想不到其它加工方式

4轴加工,做一个时间要10几小时还不够,还费刀的很

网友D:
敢请楼主面对轴承直视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请楼主面对轴承直视3分钟

没明白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
上面的半个小球有何作用?求解

网友:
压制的是什么板材?

网友:
应该是滚压成型的,类似于滚花。谁会用4轴做,成本太高了

网友:
批量的上四轴确实不划算了,去问问粉末冶金能不能做

网友:
分度头加数控铣,但很麻烦

网友:
精度正负0.05用粉末冶金是可以的.

网友:
可不可以搞个孔把这些球球装上去?加工就简单多了。
瞎裘想!呵呵

网友:
这玩意上四轴?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
干,除了不能用四轴,其他都能用。钻孔插圆头销。

网友:
四轴不划算,小刀子,废时间

网友:
机械加工的方式就不要想,
做一件的时间估计还没3D打印快。

不知道会有多少量,
粉末冶金精度完全没问题,齿轮都可以这么干。

网友:
主要看精度,那小球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零件什么材料?
精度要求?
考虑精密铸造吧;

网友:
精铸 再 热处理 ,才行得通了。

网友:
什么材料的,

网友:
折中一下,热轧后,精铣一刀

网友:
加工恐怕有点难那!

网友:
看上去像手轮一类的东西,球点如果没有什么大的用处,改掉算了,

网友:
可不可以找做滚花刀的厂家做一把滚花刀试试呀,

网友:
这东西我10年前做过,有难度的,当时是做衬布机上的轧棍用的压花轮,我当时选用瑞士一胜百的D-2钢材做的,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