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的加工精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3-11-19):
请问各位大侠,铣削的加工精度范围是多少?数控机床在铣圆时候精度达到多少算是符合标准?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懒的话,度娘。

网友:
上限 几个微米 下限没有

网友:
铣园?  一般不推荐用铣的方式  铣的话丝杆之间有间隙都会影响到圆的精度

一般用镗刀加工..主轴定位,依靠主轴的精度来保证孔

网友:
粗铣 it11-13,ra5-20;半精铣it8-11,ra2.5-10;精铣it16-8,ra0.63-5.另外这些跟切削三用量的选择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