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怎样设计?

楼主(2013-11-19):
如图所示,A绕B点做90度摆动,一次摆动时间为2秒.
请教用什么样的结构
1.能使每次摆动角度误差控制在0.1度以内
2.是否需要配重

网友:
角度控制可不可以用接近开关和定位块
至于配重愚见觉得加上比较好

楼主:
请问下用什么结构稳定呢? 电机+齿轮  , 齿轮齿条,涡轮蜗杆,或者分度器呢
关键是要保证转动精度  还有就是结构稳定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传动机构,因为有齿侧隙,误差都很大的;再者,由于速度快,惯性大,到最大角度位时,根本停不住,要保证0.1°的误差,无法实现。

网友A:
齿轮齿圈机构行吗?

网友B:
采用可调偏心距的偏心轮与摆臂配合,调试好之后,不仅稳定精度更不用说。

网友(点评):
同意这方法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0.1°的误差就无法实现!

网友(点评):
多好的办法啊!被人给锤得。。。

网友C:
用共轭凸轮结构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共轭凸轮结构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

忘了说明一点了,动力只能通过B点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可调偏心距的偏心轮与摆臂配合,调试好之后,不仅稳定精度更不用说。

应该和楼下问题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圈机构行吗?

很不错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用什么结构稳定呢? 电机+齿轮  , 齿轮齿条,涡轮蜗杆,或者分度器呢
关键是要保证转动精度  还有 ...

齿轮啮合有侧隙。。我觉得会有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共轭凸轮结构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

大哥这是什么软件能留下下载地址不

网友(点评):
该软件为我本人自己编制的

网友:
加配重可定好些   动平衡  对你的机构受力也好些

网友:
用电动执行器

网友:
是什么平面啊

网友E:
竖直和水平那个

网友:
连杆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和楼下问题一样吧

那用伺服吧,选的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竖直和水平那个

水平面的

网友:
分割器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是什么软件能留下下载地址不

大哥牛逼  能给我学习学习不

网友:
动力输入不是问题,有不少办法可根据空间和布局来选择采用,只要能考虑到磨损后的可调性就好了吧。

楼主:
也考虑过齿轮传动侧隙的问题,特别是在停止的时候会出现自由摆动的情况,共轭凸轮不错,可能调试比较的时间长吧。
惯性问题应该通过配重能解决一些。
电机加同步带不知道各位觉得怎样

网友:
很好奇这大家伙干嘛用的呢

网友:
期待最终方案

网友F:
气缸加定位块,成功解决过

网友G:
用齿轮齿条,限位做在摆臂。你看行不。

网友(点评):
要带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齿轮齿条,限位做在摆臂。你看行不。

侧隙怎么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缸加定位块,成功解决过

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伺服电机无压力。

网友:
分割器就可以了啊,电机正反转就行,速度也达得到,刚性也够,精度正负30秒

网友:
如果角度是定死的90度,传动可以用旋转气缸(带缓冲),机械上用限位挡块来靠上 确定最终位置。如何。

网友:
旋转气缸

网友: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2013-12-24):
旋转气缸最佳,经济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