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边角焊缝如何在图纸上表示?

楼主(2013-11-19):
如题,不等边角焊缝在图纸上怎么表示?我查看了GB/T-324 2008, 上面并没有提到关于不等边角焊缝的标注。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2025-02-12):
不等边角焊缝在图纸上的表示方法查了吗?

网友A(2025-08-20):
可以尝试参考AWS A2.4与ISO 2553两个焊接符号表示法里对不等尺寸角焊缝的标注方法。
参见附件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参考AWS A2.4与ISO 2553两个焊接符号表示法里对不等尺寸角焊缝的标注方法。
参见附件截图。 ...

厉害啊,我感觉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