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自定心机构最省力的边界条件

楼主(2013-11-19):
如图机构,上盘固定,下盘转动,可以实现自定心,请问上下盘的腰槽达到什么条件时,转动下盘的力最小。

楼主:
上下盘腰槽一样,只是方向相反

网友:
下盘朝哪个方向转?图里没标明

网友:
请问下 这个叫什么机构?

网友:
与上盘对称

网友:
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穷极最小的话,形状就成圆形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要转动力最小,即要求接触面压压力沿着径向最大,沿着切向最小。极限就是压力直接是径向了,那轮廓就是同圆心的圆了。
或者从能量的角度来考虑,你为了移动相同的距离,消耗相同的能量(理想情况),要求力最小,当然需要转动的角度就越多,如果转动一圈移动得最小的话,那就是不移动了,自然又是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极最小的话,形状就成圆形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要转动力最小,即要求接触面压压力沿着径向最大,沿着 ...

哈哈,分析得在理,我有算过上下两个盘作用力夹角越接近九十度,越省力。按照钢与钢的摩擦系数0.15算,则夹角约大于155度时则会自锁。不过这种杆的轨迹不是沿半径直线行走的。

网友B(2020-02-11):
请问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用的牙

网友:
同样好奇该机构是在什么场合下使用的呢?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用的牙

这个机构齿轮厂用的比较多,可以用来做多个叠起来的齿轮自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