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车尾板是如何实现水平升降的?

楼主(2013-11-19):
货车尾板是如何实现水平升降的?求教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液缸+连杆实现先翻转后水平升降。

网友:
两组液压缸,靠外一组实现翻转,里面一组实现顶升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东西是方便装卸的吧,两组液压缸组合可以实现升降和转动,适应很多工作状态。

网友(2016-04-25):
两个液压缸用于翻转,伸长至于支架同长度时,平台水平,组成平行四边形机构        然后其余两个用于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