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锥孔,请教

楼主(2013-11-19):
大径8.13,长度18.64,小径为6.5的锥孔,只有普通6的立式铣 刀.设备是加工中心。

网友A:
为什么不铰呢?

网友(点评):
锥孔铰孔的底孔最好也是锥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铰呢?

余量大当然要预加工锥孔,余量小可以直接铰。

网友:
可以铣,先钻底孔在用6的铣刀用宏可以铣,不过效率和效果就不如人意。感觉还是把把钻头磨成锥度,再做一把锥度铰刀方便多了

网友:
用铰刀绞啊

网友:
算好角度!编宏...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现 已经解决了,加了把锥铰,用铣刀去余量,锥铰精铰……

网友B:
O0066;调用  G65P0066A8.13B6.5C18.64D6.0
#1=8.13;
#2=6.5;
#3=18.64;
#7=6.0;
#26=0;
G00X#24Y#25Z2.0;
G00X[#24+#1/2-#7/2];
WHILE[#26LT#3]DO1;
#4=#26*[#1-#2]/[2*#3]+#7/2;
#124=#24-#4;
G01Z-#26F100;
G02I-#124F100;
#26=#26+1;
END1;
G00X#24Y#25Z2.0;
M99;

补充内容 (2013-11-22 13:14):
说的没错
就是先台阶粗铣

网友(点评):
G01Z-#26F100; G02I-#124F100 别的我没看,只看了这一段就知道根本不是铣锥度的,应该是铣台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O0066;调用  G65P0066A8.13B6.5C18.64D6.0
#1=8.13;
#2=6.5;

是啊,先用台阶方式粗铣,然后再上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先用台阶方式粗铣,然后再上铰刀.

说句实话,宏这东西真不懂。我采用的是直接锥度角螺纹下刀。有机会请教一下关于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实话,宏这东西真不懂。我采用的是直接锥度角螺纹下刀。有机会请教一下关于宏的问题。

客气了您.
其实,用宏这东东编程,我感觉非常类似高等数学里的求极限的做法.先微分,再积分,就是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