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图里滚轮加工工艺流程急求

楼主(2013-11-20):
新人求图里滚轮加工工艺流程急求

网友:
这轴承位置应该放轮子受力点上,加工,1,夹直径120平端面,外圆,钻直径30mm孔,倒内外圆角,内圆注意要。到位;2,夹直径140mm,内外圆加工,切槽,倒角,夹140mm用软爪。

网友:
图纸信息不详细,是否需要热处理,调质、表面淬火等要求,表面粗糙度等,看是否需要上磨床
如果只是普通件,上楼车床工艺流程比较详细了

网友:
前提:Φ120、Φ52、Φ32、Φ140没有同轴度要求,两端面也没有平行度要求,端面与Φ52孔也没有垂直度要求,均按IT12级;
1、下料Φ145长53
2、夹Φ145一端平端面,车外圆到Φ140
3、掉头夹Φ140平端面,车Φ145外圆到Φ140
4、打Φ2中心孔,钻Φ30通,镗Φ32通,镗Φ52台阶孔,切槽、倒角
5、车Φ120长40,掉头装夹车Φ140台阶
之所以增加第五步是考虑到要是直接三爪夹持4mm宽Φ140车Φ120比较危险,容易把工件顶飞,
而且校正工件不容易,不同心会相当大

网友:
3楼好专业,那是需要考虑的,我还是经验欠佳啊

网友:
四楼的工艺步骤好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