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与排量

楼主(2013-11-20):
双联叶片泵,高压排量30毫升,压力13MP,低压排量100毫升,压力3MP,六级电机,请问应选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A:
这个要看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工况

工况是20秒一个循环,每个循环中,高压泵起12MP的高压给储能器充油四秒,其余时间就是泵卸荷,或驱动活塞,卸荷和驱动活塞压力皆低,可视为一种工况。

网友:
30*12/60=6kw,个人理解

网友(点评):
目前二逼们用的是15KW电机,我就说用大了一倍。全行业的问题,我改小它,让机器获得卖点,现在都在炒节能么。

网友B:
考虑到一些系数,个人觉得得15KW正解,希望大虾不要喷,,也有可能本人读书读死了。

网友(点评):
按照上楼算得的结果,15KW可能是偏大了,故如果实际算得最大功率是6KW的话,10KW就确保能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一些系数,个人觉得得15KW正解,希望大虾不要喷,,也有可能本人读书读死了。

上楼所算结果只计算了高压泵,未计算低压泵

网友(点评):
你还是补补双联泵原理吧。

网友(点评):
他的2个泵只能一个一个用的,不可以同时用。呵呵,所以一半就够了。

网友(点评):
哥几个,话讲全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