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介绍一

楼主(2013-11-20):
图中是小吨位压铸机的结构,简单,前边是主缸,后边是增压缸。增压活塞里有内置单向阀,油推开内置单向阀驱主活塞,主活塞打到头会产生两个变化,一是油路会静止,导致内置单向阀关闭,二是缸内油压会上升,当大于增压缸前腔的背压时,增压活塞便对主缸增压。这种带内置单向阀的增压活塞,是液压机行业发明的,当然是国外。驱主缸的油路不用干到外部拉管子接了,而是从增压活塞里穿过,和增压活塞共用一路油,尤其适合压铸机这样,由储能器驱动,油路通径大的结构,紧凑。压铸机行业叫这种结构单回路,就是主活塞和增压活塞是一路油驱的,主活塞先动,增压活塞由于增压缸前腔的背压,只能等到主活塞打到头,缸内压力克服背压时才增压,也就是说增压活塞是压力启动的。回程时也是共用一路油,所以叫单回路。

上面的小储能器,是增压缸前腔的背压储能器,把这个储能器的压力调大,增压力就变小,反之——这是个装逼设计,一个溢流阀就能代替了,加储能器干毛,就得加减压阀,单向阀,截止阀(拆储能器时要放油呀),干复杂了。注意最右端的顶杆,就是在回程时,这个内置单向阀顶到上面,就打开,主缸里的油就能放掉,不然就回不了程了。

网友:
楼主,这是热室压铸机?

网友(点评):
冷室,小吨位。但力劲之流和南方系是不做这种结构的,北方系150T以下。或老式125T,蚌埠140T,及七十年代压射结构的主流,就是这种。以前东芝加500T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牌号好象是新佳盛压铸机!但是我没见过新佳盛C型架结构的!

网友(点评):
就是新佳盛的,现在新佳盛为了装逼,都改成龙门架了。以前150T上下都是C形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