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么干的,用刚做的齿轮刀架按上气动磨头修整卡爪

楼主(2013-11-20):
使用一个大钢圈,然后在三个卡爪外圆上各粘上一块木块,注意是在最靠近盘丝的根部,而不是在卡爪前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少卡爪因为受力状态下在卡槽中前后倾斜造成卡爪的夹持成倒锥或者正锥。卡盘主轴48转,溜板箱每圈进给0.63毫米,砂轮轴20000转/分钟。每次磨削深度0.01毫米。
现在要显色法显示有正锥,所以还不到位,我发现木头容易避让,所以还是要找钢块撑住,这样找间接的垫块协助支撑也是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钢圈。磨卡爪不是那么好磨的,卡爪的夹紧力度非常玄妙。夹紧力不合适永远还是会产生锥度的。所以一定要使用非常标准的圆柱检验棒,配合卡爪内圆涂抹显色剂,然后非常用力的夹持住,通过观察显色面的残留能够判断正锥还是反锥,正锥是不理想的,理想的应该是反锥或者没有锥度。当然没有锥度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床头箱首先就与主导轨就不可能绝对平行的。就这一点就卡死了。磨了2天,已经磨好了,现在用卡盘夹持30X300毫米检验棒,近端0.001-0.002毫米,250毫米,远端0.010毫米以内,这是在拼出老命夹持的非常紧的状态下测得数据。所以卡盘夹紧力不大的情况下卡爪夹持面呈现一个非常小的到锥,口沿小,进去大一点的效果。有兴趣可以上检测视频给大家看。方法我又改良过了,关键是找一种比较密实的木块来给卡爪施加一定的压力,让卡爪的丝与盘齿的丝贴合又不造成卡爪在槽里翘倾,所以搞了2天时间,其它什么事都没干,两天都是下午3点多才想起吃饭,饭都买不到,最后吃了泡面解决。

网友A:
我看我们车间他们是卡爪爪子部分高频退火,然后直接装卡盘上精车掉一层

网友B:
大侠想请教一个问题
第一:修正卡爪为什么用气动磨头呢?外圆夹持住,内孔用车刀精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二:外圆夹持的卡圈内孔是不是要很光整,如果卡圈就有锥度,那么会对修正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想请教一个问题
第一:修正卡爪为什么用气动磨头呢?外圆夹持住,内孔用车刀精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

一,气动磨头很小啊,直径22毫米的气动磨头动力还可以应付,这么细小的磨头可以直接嵌在V型底的镗刀架内,绝对牢靠了。
二,外圆夹持的卡圈内孔不需要很光洁,甚至都不需要很圆,因为自定心卡盘的卡爪基准不是外来的,而在卡盘的阿基米德平面螺纹上。如果卡圈就有锥度,那么肯定会对修正有影响,所以就是要借助木材的屈服来改善卡爪在槽内翘倾,这就是所谓因势利导啊。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们公司的车床在修正卡爪时,都是用一个小一点的卡圈卡住前面,用车刀来车,使用下来比原来好不到哪里去,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卡爪撑最前面的台阶 然后用车刀车  不过还是想请大侠弄短视频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4-06-21):
引用 网友A:
我看我们车间他们是卡爪爪子部分高频退火,然后直接装卡盘上精车掉一层

貌似 是硬爪与软爪的区别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继续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