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书想到个问题

楼主(2013-11-20):
  直径65  长度50  圆棒料     长度公差要求10丝以内  其他还有要求    请问锯床锯成单件加工效率高     还是锯成几个一组  在车床切断快呢

选自超星电子图书网  该书页http://book.chaoxing.com/ebook/read_8124577990391a888edce44f126218992fefa0583.html

图纸2
   请问该产品在工序二切槽时需要用顶尖么?    感觉书上的东西想的有点简单

网友:
应该是锯成一组做的快,原因:1,直径大长度小,适合车床切割;2,长度方向上有尺寸要求,切割测量方便;3,一次装夹车外圆(+内孔)同心度有保障,二次装夹只需要平端面就行。

网友:
很简单:问一下车工,只有一段长棒料,并且要自己下料,是愿意一条长的棒料用车床切断,加工一组零件,还是愿意锯床下好料。一件一件地加工。锯床下料,肯定也要留余量平端面,下料尺寸不会要求太准。车床切断,同样得平端面。换一个思路,锯床下料,由别人的工人来做,车工会不会选择自己用车床切断。

网友:
切成一个个的把 62没那么好切

楼主:
我第一眼看到感觉  想用一个一个锯  反正要调头的   直径65要切断也费劲啊  不知大家看后面的工艺了没    感觉那速度 指定赔钱

网友:
在我们这是用切的,一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