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车削高硬度淬火模具钢该选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3-11-20):
模具钢淬火车削,硬度估计都 HRc40以上,请教各位前辈,我在加工过程中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机夹刀片车削了,另外车床转速及进给速度各多少比较合适了?恳请各位推荐下车削高硬度的成型刀片 感谢之!

网友A:
HRC40算不上高硬度的,随便车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40算不上高硬度的,随便车车。

这位前辈,硬度肯定比这高哈,具体好多没有测过所以只是说大概这之上的意思哈,不知前辈可否推荐下车硬度高点了机夹刀片。感谢啦!

网友(点评):
用车铸铁的刀片干,转速切深进给都低些。

网友:
批量多少  效率多少 要是批量少的话市面上的普通金属陶瓷刀片足够了。关键要调整好合适的切削参数

网友:
立方谈话碰

网友:
立方氮化硼

网友B:
立方氮化硼,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N

CBN是一个系列还是一个种类,这个我也搜索了下,感觉没找到理想中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方氮化硼,主流

赞一个

网友:
CBN.整体的,够硬,力学性能不错

网友:
这个硬度不算高,很多刀片都啃得了,CBN啃它很轻松

网友:
我也是干床子的  有时候车淬火后的模具钢 CR12,就用普通yt15 车刀一点点的车。 前角 是负的, 刀尖也低   刀尖圆弧也要大。转速慢点,走刀 吃刀都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