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片加工

楼主(2013-11-20):
请教各位工程师,我想做个上述形状的平膜片(圆形),类似于压力传感器的应用,主要是考虑膜片要在受力方向刚度尽量小,但是不知道怎样的制造工艺可以做出上述膜片。
或者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平膜片结构方案,谢谢!

网友:
表示不懂,8条的东西估计办不到。还有见识太少,看图纸表示您的标注我觉得很怪。

网友:
什么材质啊?如果是高分子的话,南京有家研究所能做,上海也有。

网友A:
你这个方案,冲压没办法脱模,注塑没办法分型。
我就想问问楼主,你这个结构的刚性好在哪里,与下面这张图片所示结构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有点意思,看看后面高人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冲压没办法脱模,注塑没办法分型。
我就想问问楼主,你这个结构的刚性好在哪里,与下面这张图 ...

我也是用ansys分析后,刚性比较小,波纹的平膜片刚性比较大,会吃掉很多力

网友(点评):
我发的那张图不也是波纹,有区别? 你把你的受力图发一下

网友:
图也不对
即使是剖面图,波纹状圆圈的投影也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冲压没办法脱模,注塑没办法分型。
我就想问问楼主,你这个结构的刚性好在哪里,与下面这张图 ...

你好,这是冲压成型的图吗?有没有详细点的尺寸图,我算一下刚度,谢谢!

网友(点评):
不是,我随手找来的

网友(2020-02-11):
表示不懂

网友:
看看高手的回复都能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