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力机构的实现方案

楼主(2013-11-20):
请教各位工程师,有没有什么机构(杠杆、连杆、液压等)可以实现将力整数倍放大,要满足的一定的精度。

网友A:
齿轮好像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好像可以吧

你是减速后,增大扭矩吗?我想要的是数值方向的力,旋转方向的不考虑。
谢谢!

网友B:
杠杆原理

网友:
斜面
滑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面
滑轮组

你好,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杠杆原理

你好,杠杆原理的话是最直接的,但是可操作性不是很强,第一放大的倍数和精度不是很可靠,夸张点打个比方,我想把力放大1000倍,动力臂和阻力臂1000:1,那么在动力臂施加1N力,阻力臂端能输出1000N?是否可以和其他结果配合起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缸

我一直想借鉴压力表的类似原理,表面膜片下是液压油,有没有通过液压油路将油压放大的?从而使力输出放大。

网友:
除去泄露等原因,可以得到较精确的放大倍数

网友:
真的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

网友(2020-02-11):
液压缸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应该不能精准放大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