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冲压件的精度这么准?!

楼主(2013-11-20):
这个是电机里面的转子铁芯,我们不生产这个,我们负责给客户做工装把这个转子铁芯和轴、换向器、端板压在一起。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做的一个固定座固定转子两边的槽,但是经常会有转子放不进去,按照转子图纸,直径都放到0.1到0.15,但是一个转子上面还是有放不进去的,就是说不通用。

给客户反映说是你转子不准,但是客户说我这个冲转子的模具精度可以达到微米,所以每次都是修来修去。
大家给看看,这个零件能达到那个微米精度吗?

他这个冲件是用0.5厚的硅钢片冲好后一件一件铆接在一起的,总厚度要达到30左右,不等

网友:
不能靠说的

网友:
大侠不是做非标的吗?怎么干起工装来了?
做工装需要对产品的工艺和精度要求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做好。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们是做工装起家的,现在开始转型做非标设备了,工装利润低 这个电机组装这块都知道,只是客户比较难缠啊!每次放不进去就说我们尺寸做的不好

网友(点评):
都苏州的加个QQ哈,344840572 你是做哪一行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在机加工厂干过,工装检具也自己弄过,现在做设备。你的描述我看不懂,你先说说客户要求的定位基准在哪里?是那3个小孔吗?

网友(点评):
下面有一个CAD画的图,那是两个定位柱,定位转子槽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工装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全新的都会出现

网友(点评):
全新的,他这个零件放不进去,你说加工精度不好吧,有的槽又能放进去

网友(点评):
你呵护说冲压达到微米级,100微米那也叫"微米级",纯粹是找借口,不过他推脱责任,毕竟是客户,也没办法。你的工装应该是线切割割的吧。我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建议。

网友(点评):
1.如5楼所说,把定位销改成带弹簧可伸缩的结构。2是改变为中间大孔和其中一小孔定位

网友(点评):
定位工装和定位销需要改进

网友:
尺寸不是用尺量的吗?难道是用工件量的?哈哈

网友(点评):
汗,我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冲压件能不能达到那种精度

网友:
典型的模具稳定度不足,三个铆接点在冲凸时不稳定,致铆接后位置会有偏位,

先检查转子铁芯外周的槽之直线度,确认槽面的直线度实际的数值,

如果这样的产品是客户可以接受的,那么要将定位装置改为能自适应的带弹性结构,放弃现在木有弹性的模式。

网友(点评):
就是想请教大侠一下,这个硅钢片,首先是冲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叠在一起铆接,一片一片的能达到微米的精度吗

网友(点评):
模具精度可以达到2~10微米,不是冲压件精度。

网友:
应该没那么准吧,

网友:
um?
我觉得有人在忽悠你。

网友:
一个片可能保持精度,但是累加到30厚的时候,精度就保证不了了,
第一,是客户不对,
第二,是你前期对工艺要求每理解透

网友:
放不进正常不过。模具本来是修修补补出来的。这转子在珠三角很这类的厂呀。可能你的定位方式不好。人家就几条圆柱来定位的。

网友:
我觉得公差正负5丝可以,还有堆叠和冲切位置不一样了,肯定会有变化。以前看过别人小批量生产都是线切割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大批量的,人家年产电机上千万的,每个电机一个

网友:
感觉不太可能,即使单个零部件达到了这种微米级的精度,铆接的时候很难保证,估计有点悬。

网友:
不用那个倒三角不行吗?

网友(点评):
那个倒三角是定位端板的,刚开始不是这个结构,没有那个三角,后来加的

网友(2014-02-20):
精度是很准,这种转子模具国内没几家做的好的,做精密模具的都知道。

网友:
高速冲模,转子片,自动铆接,都是精度较高的,一般公差也就是5微米

网友(点评):
lz位的照片看上去好像不是自动叠铆的?朋友怎么看

网友(点评):
三个铆点,应该是

网友(2014-03-26):
看了lz的照片,转子连续模中叠铆好像不是这样的。
lz可以上网搜搜这方面的图片。

网友(2017-04-05):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噩耗的资料

网友(2017-05-15):
這種定轉子是微米級的,我們公司也生產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