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平衡器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楼主(2013-11-20):
请问哪位知道弹簧平衡器的恒拉力的工作原理。目前弹簧平衡器主要用于手工工具的悬挂,以降低工人劳动强度,不知能否用于升降机构的配重平衡?

网友:
可以啊,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种。
我知道的那种,是通过扭簧别住一个绕线圆盘。不过这个绕线圆盘式锥度,变半径的,随着弹簧变形增大,产生的扭矩增大,但对应位置的圆盘直径变小,因此所得拉力依然没有变化。
这种东西,对扭簧的特性要求很高。
早期的OTS上,就用这个东西配重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弹簧的寿命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弹簧的寿命能否达到要求

15万次,够吗?
不过据我所知,这个扭簧国内没人做

网友(2020-02-12):
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