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大侠,你好,可否解答一下小弟的疑问,谢谢

楼主(2013-11-20):
       老鹰大侠,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在看别人帖子的时候发现翻到后来就看不了了,不知是什么原因,麻烦告知小弟一下,行吗?

网友:
应该是缓存问题。

经管理员删帖后,硬盘里的页数数据尚未更新,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楼主:
LIAOYAO大侠,你好,请教一下,那以后我还有没有机会看后面的帖子啊?我最近在翻看几位大侠的帖子,看到后来就看不到了,感觉很遗憾啊。

网友:
只要是在服务器里的资料,并且是在俺们的权限内的资料,都是可以看得到。
  如果又再发生时,请截屏务必含帖子的网址和显示页数,这样任何一位社区朋友都可以测试比对,找到更确切的原因。

楼主:
      LIAOYAO大侠真是热心,小弟在此先谢谢啦,重新贴图,描述问题,盼解答。

网友(点评):
99 8 老师的主题。木有那么多页数呀,现在共37页。

网友(点评):
现在主题有37页、回复有50页,你的截屏是要查第51页的资料。 你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吧。 ^_^

网友(点评):
好多页啊,我就是翻到后来翻不动了,就是想知道该怎么翻啊?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不是主题,是帖子

网友(点评):
99 8大侠的帖子一共有一万多帖子呢,我想问一下,怎样看50页以后的啊?这个可以有吗?

楼主:
啊,要沉了啊,难道没有大侠遇到这样的困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