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刀刀杆型号请教

楼主(2013-11-20):
各位大侠,小弟缸开始接触加工工艺,上次统计刀具,车间提供的刀杆型号是MCLNR-2525M12 ,我在刀具样本查到的型号是MCLNR/L-2525M12,不知道两者是不是一样的,我问车间师傅,他们也说不清,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A:
R是右偏刀,L是左偏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是右偏刀,L是左偏刀,不一样。

大侠的意思是不加L就只是右偏,加了L是左、右偏都可以,是吗???什么是左、右偏刀,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B:
MCLNR是右手
MCLNL是左手
书上写MCLNR/L说明是左右手都有的意思,但是具体型号就只能是R或者L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NR是右手
MCLNL是左手
书上写MCLNR/L说明是左右手都有的意思,但是具体型号就只能是R或者L

大侠,什么是左手,或右手,怎么区分呢??

网友(点评):
说了啊,R代表右手,L代表左手。至于怎么从实物区分,你可以从刀杆上看出来的。实在看不出,就百度吧,这东西一看就明白,解释反而罗嗦了。

网友(点评):
把刀尖朝着自己看 你就懂了

网友:
那是左右刀的杆子,看你机子使用的是那种

网友:
R是右手刀,L是左手刀,刀片位的方向不同,一般车刀画册上面的图都是右手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什么是左手,或右手,怎么区分呢??

刀头正面向上,刀尖对准自己,刀尖偏左即左手刀,反之则是右手刀。常见的是右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