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爪磨正后做了一个车床主轴钻孔的活(齿轮刀架打孔)

楼主(2013-11-20):
车床卡盘卡爪被我修磨好了,就是为了做这个非常有用的刀座。磨卡爪过程可以看下面链接。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车床卡盘首先夹持C32的ER延长杆,ER筒夹夹持11毫米钻打95毫米深的一个孔。打穿后的效果图。孔口沿很光洁。比高速钢铰刀来的光洁,赶上硬质合金铰刀的效果了吧。接着上莫氏3号的22毫米钻头打孔,不是内冷钻头,只是切削液是从通孔另一头加注的。锥柄不是直接插在主轴锥孔的,所有车床的主轴锥孔是没有扁尾传动缺口的,所以摩擦力很容易失效,这还是使用那个卡盘夹持C32(圆柱32毫米)转莫氏3号的转换套,所以要求卡爪的夹持精度还是很高的,否则扭矩不够大,很容易划伤C32圆柱套的同时把卡爪弄伤,磨好的卡爪效果非常好,最周使用一根极其烂的31.7毫米钻头补钻时也没有滑动,证明卡爪的夹持力非常巨大。因为使用的是很烂的31.7毫米麻花钻,钻头已经有正锥产生,就是头段直径小,后面越来越粗,这种垃圾钻头是很容易抱死的,产生的摩擦力是惊人的,经常憋断大型麻花钻,而且憋断的麻花钻非常难取出来。

楼主:
看看这个32毫米与C32的延长杆配合的精密度,看口沿圈。
这个孔使用了车床卡盘夹持C32的转换一把莫氏三号32毫米的二手铰刀在31.7毫米的基础上光一刀。效果非常好,进口与出口直径一致性很高,这个孔没有明显的锥度,因为这个钻孔刀座32毫米的套筒圆柱度要求极高,很忌讳锥度,大家可以设想意向的,95毫米长度的滑套,如果进口大2丝,出口为0,这样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我的钻头是是150毫米长,再加上ER延伸段40毫米,就是190毫米,这样就会使钻尖中心偏移轴线4丝以上,所以很多机加工就要使用一个中心钻或者定位钻来导引一下,但是换刀麻烦不说,还要另行配制刀具,所以我坚决一劳永逸的做法,把这个滑套的锥度尽量减少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上个星期我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么一个滑套,就是因为齿弧啮合有变动,中间拆卸过这个替换刀座,造成第一图上那个镀钛钻头明显偏摆了几毫米,肉眼都能观察到,我只能报废。这个刀座我经过黄铜丝刷清晰,锉刀对2处线切割轮廓精心修理过,然后把这个刀座来来回回锁定,期间经过不下50次的千分表检测重复定位测定,直到连续5次千分表不跳一格。然后我才开始打孔。完成这个滑套孔花了我足足4个小时。

楼主:
然后再把ER延长杆装回快换刀座上去,再仔细看看ER夹头锁得那把麻花钻与铰刀的中心孔偏差不明显哦。
最后做了一个压力测试,再测试前,把齿轮刀座取下来,然后再复位锁紧。然后把C32的延长杆插进滑套孔里,然后移动溜板箱。把延伸的轴放进卡盘中,用力夹持住32毫米圆柱轴伸。此时主轴挂空挡位,然后手盘动卡盘。延长杆可以在滑套中自由旋转。然后挂上档开机,此次转速230转运转一分钟。延伸杆与滑套之间没有尖叫的声音,然后我再挂了400转,有一点尖叫声。只好停车。卸下整个工装,问题不大,没有明显烧伤痕迹。可见卡盘的卡爪的夹持对中性是非常完美的,如果卡爪有轻微锥度,必将造成延长杆与滑套的卡涉。就是空盘主轴也会非常困难的。
这个压力测试验证了卡爪的夹持精度同时也验证了经过我多次修改后的齿轮刀座的重复安装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在做这个测试时我把整个齿轮刀座取下来过的,然后再复位上去锁紧。这个动作有可能造成刀座套筒的指向产生偏移,这个刀柄就是失败的。

楼主:
下面把打这个32毫米的孔的刀具展示一遍,最下面是一根11毫米镀钛麻花钻,这根钻头比孔的长度短了至少5毫米,所以到最后很难把切屑排出来,这对最后完成这个大孔很不利,因为我要求必需打通,然后让切屑液从通孔另一头灌入孔内,这样才能保证钻大孔时省力方便。好在这个11毫米的钻头还比较长,来来回回退屑能打通。

上面的就是被打孔的刀座,已经那个C32的ER延长杆。主轴打11毫米麻花钻的过度夹持柄就是这个C32延长杆。

最长这根是22毫米麻花钻,挺新的,这根钻头被我磨成短台阶凸头。

再上面31.7毫米上工麻花钻,非常垃圾的一根麻花钻,本来我是不想用22毫米钻头的,11毫米孔打完之后直接上31.7毫米,但是这根钻头太垃圾了,打到50毫米深就会产生很大的阻力,所以用了3-4个小时完成这个孔都是这根钻头给闹的。只能对后面的侧刃修理一下,我的125砂轮片太小,勉强能修理100毫米深,凑合用吧,还真行,修理过侧刃后切削阻力减小非常明显。

它上面就是一个C32转换莫氏3号的套,它是有扁尾设计的,另有这个转换套,三把大的刀具就可以与车床卡盘衔接,这里面很考验卡爪夹持力与重复夹持精度的,因为要换三次刀,每次都要把它从卡盘上卸下来,再把扁尾柄打出去。这些装夹动作都会造成刀具指向性变动,一变动就会打出鸭蛋孔或者锥度孔德,毕竟这个32毫米孔是有3倍深,进端与出端就是用铰刀过一遍也会产生两端不一致的现象。整个零件又要报废。

最上面就是最后光一刀的莫氏3号32毫米半高速钢铰刀,二手的,成色还行,最后铰出来的孔也没有鸭蛋与锥度,所以没有这个活完成了。

网友:
这手艺没的说。。。。。赞一个。

网友:
老王这手艺不错啊。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