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内孔需要粘硅钢片 但是孔做大了3丝 电镀影响么

楼主(2013-11-20):
现有产品300件   内孔公差154  0到5丝         做成了5到9丝之间  电镀影响么    里面是要按电机的
     影响使用么   有经验的同志指导下

网友:
如果只是电镀内孔的话,就是把电镀时间加长而已!而从增加它的电镀层厚度...

网友A:
如果你的产品本身要求全部电镀。。那么有的电镀厚 有点电镀薄那是做不到的。

真要做的话要做工装密封它不要求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产品本身要求全部电镀。。那么有的电镀厚 有点电镀薄那是做不到的。

真要做的话要做工装密封它不 ...

谢谢  其余表面镁合金    知道内部是要按电机 的硅钢片的     请问电镀费用搞么     客户影响使用么?

外表需要喷漆的    但是内孔不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其余表面镁合金    知道内部是要按电机 的硅钢片的     请问电镀费用搞么     客户影响使用么?
 ...

看你表面要求了,电镀出来后的表面不一定很好,如果要打到很高的光洁度需要磨削或者抛光。。。

电镀费不清楚。。应该是应该镀层厚度来算

使用方面如果厚点的话一般不影响,应该说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表面要求了,电镀出来后的表面不一定很好,如果要打到很高的光洁度需要磨削或者抛光。。。

电镀费 ...

您好  表面没什么要求6.3就可以了    就是怕影响使用  客户看出来后投诉   退货   就不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表面没什么要求6.3就可以了    就是怕影响使用  客户看出来后投诉   退货   就不好办了

他怎么看的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怎么看的出!!!!!!!!!!!!!!!!!!!!!!

颜色不一样吧    车床加工的刀纹  电镀以后表面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B:
镀镁合金不知道,镀铬上次遇到过,我们做的轴拿去电镀,镀的时间过长导致外圆公差大,还不规则,如果要求高最好还是电镀长一点,回来精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镁合金不知道,镀铬上次遇到过,我们做的轴拿去电镀,镀的时间过长导致外圆公差大,还不规则,如果要求高 ...

公差5丝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可以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颜色不一样吧    车床加工的刀纹  电镀以后表面肯定不一样啊??

我理解你意思了!你是需要通过电镀来修补孔对吧?

你这样的话是需要磨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你意思了!你是需要通过电镀来修补孔对吧?

您好,是的,孔大了需要修复     你说的磨  我见以前一个厂子事总纱布轮磨的     这样光洁度太高会不会影响粘硅钢片时的力度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的,孔大了需要修复     你说的磨  我见以前一个厂子事总纱布轮磨的     这样光洁度太高会不会影 ...

这方面我不太懂。。。电镀 只是提高工件表面硬度的一种方法,至于粘不粘的上钢片我就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