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钻孔刀座实际钻孔作业:钻头按在车床刀架上朝卡盘方向钻孔(补钻11.0毫米效果)

楼主(2013-11-20):
使用这个刀架前车床中拖板是走动过的,这根圆钢的切断平头就是刚刚移动了中拖板的。我给这个钻孔刀柄设定里一个十字0位,横移与高低都预设好了,非常快很干脆的就找到0位,找到0位后没有上中心钻,因为ER螺帽拆卸很麻烦,所以打这个孔时就没有使用中心钻点孔,就是直接采用8.8毫米钻头开钻,未加切削液干钻。下方就是这个孔里的排出的切屑。

穿孔深度60毫米,钻头8.8毫米,现在成孔尺寸进去端是9.02毫米,出口端是8.87毫米。这根苏氏的钻头有磁性,磁性还不小,所以对于钻孔加工很不利,我一直认为机械加工业需要一台给刀具退磁的设备,它可以提高刀具寿命与加工质量。 这个孔被带磁性的钻头折腾得很不好,有锥度,60毫米深度有17丝的锥度,这个孔质量显然不会令人满意。所以别急,还有下文。

网友:
这个是把中拖板改装的吧?   普车当钻床用???

楼主:
下面就用一根11.0毫米的德国钴领麻花钻补钻一次,还是用快换刀架的ER延长杆夹持钻头,补钻的成孔质量就明显提升。
进去端实际尺寸量下来11.00毫米,这把量具是一格0.02毫米。正好压线,非常准。出口端的尺寸,10.98毫米过一点,原来不到11.0毫米,仔细观察了一下出口有一个内缩的毛刺口,所以让这把量具不到11.00毫米就卡滞了。这是很普遍的问题,只要用毛刺刮刀刮除旧可以了,那样再量应该也是能达到11.00毫米读数。下面是孔壁质量,不算好。因为这把钻头的侧刃不是很锋利的,所以孔壁刮得不是非常光洁。但是孔实际没有锥度。 如果使用钨钢钻还有那类涂层粉末冶金高速钢钻具,那些高级钻具的侧刃要锋利得多,打孔光洁度会提高几个等级。不过我这个孔不是追求光洁度,我是在做一个压力测试,测试我的可以快速换装的刀架的对中性优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就用一根11.0毫米的德国钴领麻花钻补钻一次,还是用快换刀架的ER延长杆夹持钻头,补钻的成孔质量就明显 ...

如果是扩孔的话,用苏氏的应该也能达到吧!

看了一下你这个改装的车床,请教一下,那你切断怎么切的呢?是刀座上面安装一把割刀还是拆掉换一台车床割断

网友:
麻花钻摩擦的挺厉害的吧

网友:
你用的哪个量具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