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安装光栅尺需要找平行度吗

楼主(2013-11-20):
一台进口加工中心,X轴的光栅尺送到厂家维修,修好后直接安装,如果不拉一下光栅尺与X轴的平行度,安装的光栅尺与X轴不平行(与X轴有一个小的夹角),这有点类似于测量原理中的阿贝误差,会影响加工误差吗?光栅尺是绝对光栅尺

网友:
装骗了会带来误差,偏离越多误差越大.

网友(点评):
每次安装都需要打表的,

网友A:
能说说为什么不想找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为什么不想找吗?差不多?

自家单位的机修工,他们没有这个概念,说偏一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家单位的机修工,他们没有这个概念,说偏一点没关系,

“这也能用”,“差点没关系”,对这类话,我的回答是:产品是你用的?你怎么知道能用?

网友:
这是必须的

楼主:
在两台机床上分别用相同的铣刀,材料,程序,切削用量加工了试件,X方向的尺寸差0.5丝

网友:
找平行   不然误差会很大

网友:
拖表,两个面

网友(2014-01-08):
当然要打表的,时间长了会有磨损,到时候就坏了。现在光栅尺坏了,自己可以更换,一根光栅尺发货价350元。

网友:
安装公差不严,这里有一个fagor的安装手册,可以参考一下,打一下表是应该的,不然怎么会知道公差是多少。 文件后缀改成PDF。不知道论坛为什么不让上会PDF的文件
http://kuai.xunlei.com/d/PuCYEa8o74TkUgQAc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