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可不可以当立铣刀用?

楼主(2013-11-20):
最近在做一个零件,毛刀全部做完后,还剩50丝左右的余量想用一把长一点的立铣刀接一刀,(零件对于光洁度等等没有任何要求)可惜 没有这么长的刀子在工具间看的时候,但是有看到很长的钻头,一开始也没多想,接着就用短的立铣刀接刀做完零件。但是后来突发奇想能不能用长的钻头当立铣刀光一刀呢?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钻头可不可以当立铣刀用呢?不可以的话为什么呢?
新手各位大侠别喷哦!!!

网友:
刃口不一样,无法代用!

网友:
铣刀侧刃是有后角的,所以才能横向进刀。因为需要横向进刀,所以长度不能太长。

网友:
不行,钻头侧刃没有刃口,是无法切削的,买加长刃的铣刀吧。

网友:
难道刃磨一下不行吗?

网友:
   可以,但要看怎么加工、怎么修磨。

网友:
会磨刀就可以当立铣刀用,但是钻头的排屑槽很深,受不了多大的侧向力。

网友:
工件材质软,铣得少的话还行,我用它加工过铜瓦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铰刀,铰刀长规格的都有,而且加工后表面光洁度好。

网友:
临时代替一下要修磨后角,也只能做很轻的切削

网友:
这个不可以

网友A:
楼主你好,钻头是底部开刃,向上排屑:铣刀是侧面开刃,向两侧排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钻头是底部开刃,向上排屑:铣刀是侧面开刃,向两侧排屑。

你好,那请问一下铰刀可不可以啊?

网友:
个人认识不行,立铣刀,应该有底刃,侧刃

网友:
不行,不能那么用!

网友:
钻头只有刃带没有侧刃不能当铣刀

网友(2013-12-21):
钻芯太薄,而且没有侧刃后角,容易摆动,导致断裂。

网友:
我在学徒时看见老师傅用20mm   钻头磨短后加工齿轮。剃齿。不过要是用在直线铣削加工中。那太不可思议。很危险的。切削原理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行的

网友(2016-10-18):
以前有人才这么干过 21个销控 铣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