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水平方向推动物体,如何计算需要的输出力?

楼主(2013-11-20):
理论上,水平方向推动物体,阻力为摩擦力+气缸背压力;另外应该还有启动时的惯性力。

不过这三个力都不好算,摩擦系数不好确定,气缸背压力受各种因素影响不是稳定值,惯性力在不同工作速度的情况下也不一样。

请教大侠们做设计的时候是如何计算这种情况的负载力的?以20kg的物体为例,水平方向运动,使用直线导轨。

网友A:
1摩擦系数有选取值,可以查看手册。可以大概计算一下。
2你要考虑气缸的结构形式,有效面积,主要就是所需要的力除以面积,就能得到需要的气压大小。在这期间还要考虑气缸的长径比,活塞杆的直径,长度。算出来后根据手册选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摩擦系数有选取值,可以查看手册。可以大概计算一下。
2你要考虑气缸的结构形式,有效面积,主要就是所需 ...

以前计算的时候从来没考虑气缸背压,单按摩擦力算的话,一般得到的数值都很小,基本不敢那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