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百分表加长杆(见附图)有标准号吗?

楼主(2013-11-20):
请教:百分表加长杆(见附图)有标准号吗?

网友:
你查一下FACOM,WUERT,世达的样本

网友:
这个自己做也行啊 如果有也不可能是你按上以后就是你想要的数 你还是要校对的

网友:
自己加工一个就可以的,需要多长就加工多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