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花键铣Y631K铣维修

楼主(2013-11-20):
花键铣Y631K铣出来的渐开线相邻的两三个齿测量的数据差4-6丝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
1:检查一下两顶尖的同心度。
2:检查尾架与导轨之间的磨损情况,如果导轨磨损过大或是导轨上垫上了不该有的东西,也会出现此现象。
3:检查被加工工件的两中心孔的同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