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一流量条件下,选用不同内径的管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20):
请问同一流量条件下,选用不同内径的管子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压力油要选用细管,回油用粗管?马达流出的油进出散热器应如何选取进出油管的内径

网友:
从流量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到,流量=截面积X流速。因此,流量一定,管子越大,流速越小。

网友:
大侠,你问的貌似不是一个概念。压力油管细,目的是为了提高油压,因为等流量下,压力同流速成正比。回油管粗,目的是为了卸压,减少对储油槽的冲击。马达散热,要考量的是散热接触面积,这个跟直径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A:
细管承压强,管子越细,截面积越小,则涨管力越小,所以压力油用细管,也未必,多数画图工是不吊这个的,压力油和回油用一样的管子。出油管的内径有个差不多就行了,按理说内径选小了憋压,无所谓了。压铸机,排量150毫升的系统,他狗日装个十通径比例阀回油,也照样用,费一点电,提高一点油温。

网友(点评):
油速很高哦,还能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管承压强,管子越细,截面积越小,则涨管力越小,所以压力油用细管,也未必,多数画图工是不吊这个的,压 ...

哈哈,大侠说的绝对是画图的(没有鄙视的意思),稍微懂一点的就不是这么认为的了,如果画图的是这么认为的哪我严重怀疑他是怎么坐到画图的位置上去的。个人认为管子的内径大小选择是一件比较谨慎的事情。

网友:
出油管径过小会造成系统沿程压力损失过大,如果特别小,则会是的流速过大造成空穴现象,对系统不利,不过我还没碰到过。回油管过小有可能会导致背压增加,总的来说,油管选小了最大的影响是,造成相对较大的功率损失,如果发热过大,则还需额外增加散热设备,不划算

网友:
油管细,流速高,压损大。

网友:
            就是流量连续性方程里讲的,上面都说了。吸油管、压力油管、和回油管选多粗和你泵的流量、阀的通径和流量、回油流量有关系,在合适(设计手册上有)的流速内选择油管通径。太大了要考虑承压和成本,太小了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