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系统中如何选齿轮泵

楼主(2013-11-20):
在液压系统中选齿轮泵(排量、功率等)使需要知道哪些条件?怎样通过已知条件选取泵

网友:
找厂家样本,把你的要求和样本对照,有合适的就选用,如果不确定,可以跟厂家咨询。

网友:
知道系统的压力,流量,

网友:
按照SAE DIN API EN标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