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加工方法

楼主(2013-11-20):
加工内径90MM.外径1500MM厚2.5MM的法兰盘,具体加工方法,需要多少钱?才能生产

网友:
什么材料?

楼主:
就是普通铁,Q235、Q195

网友:
外径150MM吧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当然是开模具冲压了,加工费很便宜的。

我指的是外径150mm,要是1500mm就得激光切割或等离子切割了。

网友:
精度不高激光割,有精度要求线切割,超过10000个,可以开一个小模具

网友(点评):
外径1500mm,汗这个模具会有多大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开冲模

网友:
车床好用,你是150还是1500???

网友:
如果量大的加 用冲床

网友:
量小,用锯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