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最低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11-20):
直径90的管子,壁厚3,长70,求加工方法,大量加工,要成本最低的加工方法。。。

网友:
尺寸要求怎么样?

楼主:
有点误差没关系,

网友:
20#无缝管?车,锯都行

网友(点评):
也还是要加工吧,无缝管没有直径90的

网友:
2010年干车床有时候切这个,长钢管,切槽刀加工。当时是6163,大概八小时能弄200多个,记不清了,一天工资大概有80~90

网友(点评):
200个?你是玩的吧,,,,

网友(点评):
偶尔加工,量不多,大概就这么个数。

网友(点评):
8个小时才200个,晕,至少要600个

网友(点评):
赞同,8小时200个,那得划多少钱一个了

网友(点评):
就算每小时200个的效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点评):
当时在学徒,钢管切断内外倒角,就这么个水平

网友:
目前看来只有锯断。其实大批量可以自制切管机。

网友:
你说的加工是指将现成的管按照长度规格切断还是用铁加工成这个规格的管子

网友:
让卖材料的给下好,拉回家

网友(点评):
神人,膜拜。

网友:
应该有厂家专门做这类钢管的,自己切断就行了!

网友:
大量是多少?1万?10万?100万?量不确定就无法确定用哪种工艺成本低。

网友:
只要求长度还是怎么样啊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管子  ,直接截断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加工什么,外圆还是内孔。

网友:
是的 要看你的量是多少

网友:
数量,公差,材料,,,这些是关键的东西,要写出来,
% n' v- i/ h/ g; V3 P方法有很多。

网友:
有切管机卖  效率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