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压入轴承(紧配,故一只手要拿着轴),怎么保证轴是垂直压入到轴承孔内的!

楼主(2013-11-20):
如题,希望有大侠可以帮忙解答疑惑!

网友:
高人啊,紧配还能一手一件。这是装配钳工的活,让专业的人干吧。

网友:
轴上做过渡配合,可以让轴承用手稍微用力就能压入,下去就是过盈配合部分,用手扳压机压入即可。

网友:
大锤,暴力!不过这样我搞坏一个轴承后就用小锤了!还得暴力!

网友:
一手一个,估计不好玩

网友:
呵呵,通常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人握紧轴,一人用一套筒垫在轴承内圈上,用小锤亲亲敲击,就可以了!一个人的话,用台钳夹住轴,再用套筒垫着敲击。(主要是要找个垫铜,和内圈吻合,这样轴承受力均匀,容易敲入)

网友A:
多大的轴?多大的轴承?滚动还是滑动的?精度要求怎样?
小的轴承一般用压入工装,我还见过一种专门装配滚动轴承的工具,德国的。
大的轴承以及精度要求高的,你就别自己安装了,这需要很专业的技术以及检测工具。。。。。

网友:
小轴吧 ,用铜锤一点点敲,只能凭感觉来,没别的好建议

网友(2014-05-02):
轴承压入轴一段距离后,轴承会自动调整同轴度,一般压入1/2就能保证完全垂直。
为什么不加热轴承,这样装配方便,也不会刮伤轴?

网友:
敲不好,还是压好,用台虎钳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2016-09-09):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轴?多大的轴承?滚动还是滑动的?精度要求怎样?
小的轴承一般用压入工装,我还见过一种专门装配滚 ...

大侠,小的轴承压入工装怎么保证不压歪呢,我这边有个做这类自动化的,这个轴承上料就是问题,不能严格保证不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