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软轴,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11-20):
在校学生一枚,今天老师上课说到 钢丝软轴,第一次听说,不知道什么东东?怎么还能传递转矩?

网友:
到修自行车的地方,找个闸线,用手转转闸线头,看另一头,也在转,这就是个钢丝软轴
从前汽车的那种机械式的转速表里面会有用到

网友:
百度图片

网友:
找个掏马桶的弹簧转两下就明白了。五金店有卖。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轴比较细,可以弯曲,在居民楼下水道排水系统这些地方,一楼的水管经常被堵,有头发堵在里边,钢丝软轴一头伸到管子里,旋转,把头发卷出来

网友:
各类操纵拉索就是,机械式的转速表也靠它传递扭矩,有些是依靠不可压缩的套管形成反作用力,有些是靠扭转传递扭矩,因为轴虽然是软的弯的,但抗扭强度还相对比较大。

网友A:
钢丝软轴一般是两根或者多跟弹簧,大弹簧里套一个小弹簧,两根弹簧必须是逆向的,就是外层右旋,内层左旋,这样正转反转都能传递扭矩,

一般用于传递输出轴方向变化大,或者转速较高的地方:
1.模型船的螺旋桨轴与电机链接(高速)
2.电磨,电动雕刻机输出轴,(长距离传输)
3.摩托车转速计
4.建筑工地的,混泥土震动泵

网友(点评):
全面啊!上次做一个工装,产品是打草机,那个就是靠这玩意才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软轴一般是两根或者多跟弹簧,大弹簧里套一个小弹簧,两根弹簧必须是逆向的,就是外层右旋,内层左旋, ...

你说的和我们课本的上一样,有没有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和我们课本的上一样,有没有图片???

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