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节能机床

楼主(2013-11-20):
今天看了一个PPT,讲的是切削加工中的节能潜力,是中德制造研讨会上讨论的内容,2010年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旧了……

个人以为,在保证整机和功能部件具有足够刚性的前提下,高的动态响应能力是提高加工效率的一个有效途径,也就是说伺服驱动既要快又要准。
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加工中心3班连续生产年耗电量,看的出来冷却液供应的消耗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提出绿色切削、干式切削、以车代磨等观点的原因吧。
再一种提高能效的方式就是采用双主轴加工机床:
下面这个双主轴机床结构看着很有意思,不知道用来加工什么类型的零件的:

不用液压的车床电卡盘,卡盘夹持工件时无需用电,夹紧和松开工件才需用电,在加工中可微调节夹紧力,见下图。
这东西看着不错,现在市场上车床大多是手动卡盘和液压卡盘,这种电夹紧的是不是用的不多?是因为贵吗,还是这种夹紧力不够大不够稳定?

网友A:
电卡盘第一次听说,楼主有进一步的资料吗?

其余的概念确实已经不新鲜了。那个耗电量图表示不理解,数据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卡盘第一次听说,楼主有进一步的资料吗?

其余的概念确实已经不新鲜了。那个耗电量图表示不理解,数据 ...

嗯 我也第一次听说电卡盘 目前没有别的资料了 那个耗电量是有点夸张 冷却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还请大侠示教

网友:
干切和以车代磨是有应用范围的,并不意味能解决冷却供应的能源消耗。双主轴因为缩短了装夹时间也就意味着提高了设备运转率,降低了能源的浪费。

网友(点评):
嗯 大侠言之有理 学习了~

网友:
绝对不会那么多!

看他那么多重复项目就知道了,而且还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加工中心冷却液这块一般采用卧式多级离心泵,750w以内;油水分离机电机功率100w左右,总共不到1kw。而一个进给电机就要1.5kw,主轴电机至少要5.5kw。其实比较耗能的是主轴(有些机床丝杠也用)冷却用的油冷机,这个一般要2-3kw,但这是必不可少的,跟干切削不沾边。

网友(点评):
不明觉厉!这个词才学的,练习一下,呵呵。

网友(点评):
嗯 感谢大侠指点 这个知识点很实用

网友:
这是概念,要实现才是机器。

网友(点评):
嗯 现在很多企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真正的核心技术核心部件还是上不去

网友(点评):
嗯 现在很多企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真正的核心技术核心部件还是上不去

网友:
怎么个过程,感觉实现的能力有待考验!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