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型腔铣出刀路,如何选择切削区域

楼主(2013-11-20):
如果不选切削区域正常,但想避让中间那个孔,于是选了指定切削区域,选取了孔以外的其他区域,但刀路就成这样了,

目的成为这样,但避让中间的孔

网友A:
忽略孔

网友(点评):
兄弟UG看来不错

网友(点评):
出来泡论坛,口袋里总得备把小米加步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孔

没有这个选项?,如果想忽略那几个槽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在指定修剪几何体上修改一下,里面忽略孔,点选上表面就好了

网友(2013-12-23):
应该有忽略孔的这个选项吧  我也是初学者 呵呵

网友:
设置检查几何体

网友(2014-01-26):
用修剪边界修剪掉孔内刀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