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T型槽如何选择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

楼主(2013-11-21):
立铣床X5040-A,铣T型槽如何选择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如果要铣高10、宽25的T型槽如何选择进给量,该选用什么材质的铣刀。

网友A:
这个自己没做过,但是有个同时做过,具体进给忘了,你这个刀最好是自己做,他试验的,买来的刀用不长,损耗太快,他就自己做的一把刀,上的刀粒

网友:
口多大是关键

网友B:
口多大是关键,没有口的尺寸不好玩

网友C:
一般分3次铣。。先开毛刀,下面的T字慢点加工,然后精刀开中间的部位,最后T刀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没做过,但是有个同时做过,具体进给忘了,你这个刀最好是自己做,他试验的,买来的刀用不长,损耗 ...

买回来的刀的确不怎样,铣条25宽的T槽基本就报废,切削用量不适合是一个原因,刀具也是一个原因。自己做刀要怎么做呢?希望有图
我用的是24的T刀,白钢条材质,转速400、进给量30mm/秒,先开14的直槽再铣T槽,铣T槽铣到100多就完全崩碎。不知道是转速过小还是进给过大。铣削加工这方面,刚接触,完全不懂,见笑了!

网友(点评):
到时候去他那里帮你问下,他那个T槽宽度和你这个也差不多,一刀过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士官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多大是关键,没有口的尺寸不好玩

我是先铣14的直槽,再铣25的口,24T刀、厚度有10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分3次铣。。先开毛刀,下面的T字慢点加工,然后精刀开中间的部位,最后T刀走完

向这样的槽应该如何加工,铣削速度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多大是关键,没有口的尺寸不好玩

尺寸如图,请大侠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D:
什么材料也不说吗?钢件?铸铁?

网友:
我们厂用的高速钢,专门做机床工作台的T型槽,工艺是先用刨床开粗,然后用14立铣刀洗直槽,其次用成型T型槽刀加工T型槽到位,最后用14立铣刀精洗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也不说吗?钢件?铸铁?

呵呵,铸件,在TH180~TH250之间。

网友:
我加工过19*19、19*26,T形槽。一般都用直槽刀先开掉19,然后用一把成形铣刀铣削成形。我加工的材料是钢#45,普通高速钢材料铣刀也可以,材料较硬的话,可以考虑硬质合金的成形铣刀,我没用过,号称磨损很小,但是这对机床的转速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