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铜焊接后的检测询问

楼主(2013-11-21):
问下论坛中的大神们,我公司现在有一件紫铜材质的铜块需要焊接,关于焊接后里面缺陷检测的问题我想询问下,超声波探伤是否可行,用X光拍片的话代价太高了,或者还有其他的检测方式?铜块焊缝长度65mm,厚度13mm,V型破口好还是X型破口好?' M; j# O9 x' T- Y

楼主:
晕啊,都没人理的哇,焊接后情况不理想,有木有人对紫铜板焊接在行的,帮帮忙哇,特发上两张焊接后做无损探伤的惨样

网友(2013-12-23):
V性破口,采用氩弧焊,至于用什么检测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你是采用的什么探伤方法,超声波应该是可以的,你的检测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焊接方法,焊接深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