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风口加工,客户只提供了照片,请教加工工艺

楼主(2013-11-21):
客户只提供了照片(无具体产品的图纸),请教各位加工工艺如何?

网友:
一般这类异性接口最常见的做法是仿形钣金展开后焊接。
不过看你这图片里显示的貌似无焊接的痕迹。
那我估计这个玩意它的圆周长于椭圆周长很相近,所以应该弄个简单的木模或者沙模上压机上来一下就行了。
当然还是要看这东西的尺寸具体要求,再考虑具体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