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铣削时的“尺寸效应”

楼主(2013-11-21):
文献上看到的——“当切削厚度小于材料的晶粒直径时, 使得切削只能在晶粒内进行, 这时的切削相当于对一个个不连续体进行切削, 切削的物理实质是切断材料分子、原子间的结合, 实现原子或分子的去除, 此时的切削力就会变大, 这就是微切削中的尺度效应。”也就是说进给量很小时,可能出现切削力的剧增,不知大家在实践中遇到这种情况吗?本人实际经验欠缺,特来请教各位。

网友A:
磨洋工的做法吧!这不等于刀具和工件相磨么?

网友:
车刀车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洋工的做法吧!这不等于刀具和工件相磨么?

是微切削技术中的一种现象,我是想按照这种理论,那么在进给量很小的时候,正常切削中应该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微切削技术中的一种现象,我是想按照这种理论,那么在进给量很小的时候,正常切削中应该也会出现这种状 ...

微切削这理论俺没研究过,不过根据本人多年铣工的经验,即便镜面加工,其切削量应该远大于材料的分子结构吧!

网友(点评):
晶粒比分子大多了

网友:
有点道理,不过实际中确实很少见这种情况啊。

网友:
大侠做研究的吗

网友:
实践中很少见。按照楼主的意思,加工出的光洁度也不是很好

网友:
感觉有点象加工到加工硬化层了所以使得切削力增大。

网友:
不同材质的晶粒大小应该也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