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座椅靠背向后角度变化的机构,求助

楼主(2013-11-21):
最近接触一个项目,想让座椅靠背在常规状态下是用来靠的,通过拉动开关就可以实现让靠背向后翻转,实现平躺,然后锁住,类似棘轮机构一样,想回到初始状态,只需拨动开关即可,但是对于汽车这个机构实现座椅靠背向后角度变化的机构不是很了解,所以想请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啊?棘轮机构是让它在固定角度停下,然后当拨杆脱离棘轮后通过扭簧就可以实现复位呀!

网友(点评):
说的不够清楚,谅解下,现在我就是想在中间某个角度位置停下,这时候要求靠背能承受住一定的压力。

网友:
LZ 的意思是:汽车座椅可以当床用?

网友:
和医院的护理床有些类似

网友:
你应该去研究下调角器的组成

网友(2014-05-24):
楼主想玩车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