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材料的刀头最耐磨

楼主(2013-11-21):
设备上有这个刀具,用来切削纸管,现在刀具用4Kw的电机带动, 我们只挖了大约500个管子就不可以挖孔了,电机转不动了,主要是刀具磨损了,切削不动了。不知道用什么材料的刀头最耐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焊接刀头吗?为什么不用舍弃式刀片呢?切这种没有硬度的只能用不带涂层的合金刀片,锋利!磨损不可避免,只有降低成本,建议用舍弃式刀片!

网友(点评):
舍弃时刀片更钝。

网友:
量大建议把刀头改成PCD(金刚石)。参考PCD木工刀具。

网友:
看你那垃圾刀盘,很有可能是刀盘打滑,都不用键驱动的啊?

网友(点评):
刀盘上的两坑是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动平衡吧

网友:
咱不懂加工刀具,仅说下自己的观点。

感觉这种刀片安装方式、刀片形状有问题。

应该像电动刮胡刀那种倾斜式、平削式,越用越锋利结构方式。

网友:
做个机夹式的刀盘上CBN或PCD刀片试试

网友:
切削刃的角度选择不对!

网友:
切削角要小,刃口要磨锋利,切削起来就会轻快。刀片牌号最好选择YG6、YG8N等耐磨性较好,韧性也不错的牌号。

网友(2013-12-30):
就是切削刃角度问题,加大角度

网友(2014-02-23):
个人观点:舍弃式不适用他,目前这把焊接刀的质量应该还行,估计目前刀具价格:500-800元。舍弃式的刀,刀片哪里来?它异型的,如果修磨后的一片刀片价格不会底于是150元吧?那这把舍弃式的刀成本又要多少呢?PCD的倒是可以考虑,它的耐性比硬质合金高多了。价格也会高。

网友:
刀片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