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品!发现渲染和曲面是我学习sw中的软肋

楼主(2013-11-21):
发现渲染和曲面是我学习sw中的软肋!

网友:
不对啊,Sw自带的渲染不可能这么差劲呀~楼主是用的Photoview360吗?

网友:
一般机械结构曲面很少设计吧    做模具设计/产品造型 用到曲面比较多,搞这些软件一般都用UG、pore、catia比较多

SW也可以弯曲面的,我见过一个高工玩过

网友:
按说sw的渲染可能比这个效果好一点,再者就是可以下个专门的渲染程序。其实sw的曲面造型也还可以,当然不能跟catia等比。sw只要就是上手快,一般够用了

网友:
这效果也太……

网友:
渲染这玩意,工作中很少用到,因为公司上下认为能加工的零件图最重要,比带BOM表的装配图都重要

网友:
不晓得LZ在其它功能上水平如何啊,这个发现貌似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曲面和渲染用的本来就少,不会用也很正常。
能完整的出个简单呢的装配和加工图纸给工人做,就跟CAD出的一样。试一下,也许你会发现,软肋不在那些用不到的功能,而是在跟实际生产的结合上面。

网友:
曲面确实是难点

网友:
这个功能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