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斜面上钻孔?

楼主(2013-11-21):
钻头的轴线与被加工表面不是垂直的,请问该如何加工这类孔呢?

补充内容 (2013-11-22 09:53):
工件材质S30408 轴线与被加工表面的角度从15度到25度不等,孔的直径从20多到90多不等,孔深10到16,是通孔。

补充内容 (2013-11-23 13:48):
现发现把麻花钻磨成一种多级平顶钻头,系由钻心部分先切进,而后逐级钻进,能够得到较好的定心。

网友:
角度是多少?孔的尺寸?

网友A:
标准工艺里有:先踩(锪)平,再钻,孔就不容易偏,刀具寿命长

网友(点评):
也有先留工艺台阶,打孔后,除掉工艺台阶。

网友(点评):
不行吧?只有直径2/1到4/1的深度啊??

楼主:
角度从15度到25度,孔最小21,最大94。

网友(点评):
钻这么大的孔?

网友(点评):
直径?说的不是深度吧

网友(点评):
是的,直径很大,深度不深。

网友:
应该有个定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工艺里有:先踩(锪)平,再钻,孔就不容易偏,刀具寿命长

小孔这样做。大孔该怎么做呢,比如60的孔,铲平时就把工件打通了。工件只有十几厚。

网友(点评):
60!好大孔,按照本楼说法,工件那么容易打通,直接上数控铣啦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铸造时留个孔在扩孔应该好些,前一阵搜资料的时候好像有种钻头磨法可以直接在斜面上加工孔,你可以查查看看

网友:
钻头悬伸短的话可以直接钻,钻出孔径前转速进给慢点。

网友:
这样的孔最好不要用钻,容易偏。可以先钻小孔,然后用铣刀铣到位。

网友:
群钻 直接打孔

网友:
孔比较大的铣铣出来

网友:
先打中心孔再钻

网友:
钻头不可以设计成特殊形状吗

网友:
最大94,这么大的孔你们也直接钻?粗开后可以用镗床镗的!

网友(点评):
没那么大的钻头,先钻80的孔,再扩孔。

网友:
沉孔铣刀OSG的ZDS然后再钻

网友:
精度要求一般的用数控铣加工,要求高镗床。

网友:
用钻模(下端与斜面相配合,接近就行,不一定非得紧贴)定位即可。

网友:
斜面上钻孔容易折钻头,可以可以先钻孔,再加工斜面,也可以先在斜面上锪平面再钻。

直接在斜面上钻孔也可以,要有相应的钻辅,钻套,以防钻偏,折钻头。

网友(点评):
面是平的,要钻斜孔。现在是用铣的,很费刀具。

网友(点评):
孔与面不垂直,面再平整,也是斜面了。可以先钻(做一个斜面钻套工装,消除钻头的受的径向力,防止钻偏),再扩,再精加工。

网友:
用铣刀铣个平面,再钻

网友:
先用洋冲子冲点,这样钻头就不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