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船艉轴与法兰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3-11-21):
如题目:请问船艉轴与法兰是如何连接的?
最近接到个项目,要做结构,但是对船舶不了解,对方还说不是焊接的,是可拆卸结构,但是电话里说不明白。想请问大家是什么结构,最好有图,这样看的直白,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楼主:
我问的有歧义吗?
就是说艉轴和中间轴是靠2个法兰进行连接的,但是法兰和艉轴或中间轴是如何连接的呢?客户说是可拆卸的,不是焊接。
有知道的请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就是联轴器连接,艉轴端与联轴器内孔锥度配合并用螺纹锁紧。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2014-09-13):
应该是用的液压联轴器

网友(2015-11-30):
通过可拆卸联轴器与中间轴法兰连接,但是基本上拆卸一次其连接的普通绞制螺栓可能就会报废,但是一些高档的会选用液压螺栓连接,这样可以多吃拆卸

网友:
尾轴跟联轴器连接一般分为键连接和液压连接

网友(2016-09-12):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液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