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设计用过追标套色或者追标定位裁切的

楼主(2013-11-21):
请问哪位行家知道设计用过追标套色或者追标定位裁切的

楼主:
谁充分了解包装印刷中的追标工艺

楼主:
追标印刷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控制,首先是要保证运行速度,完成快速追标,所以追标的速度不可以慢,不然无法达到生产要求,其次追标一定要准,这样才能保证二次印刷和一次印刷完全重合,保证印刷质量。谁能说说主要是用些什么元件组成?

网友A:
色标光电,以及私服驱动系统,色标用劳易测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标光电,以及私服驱动系统,色标用劳易测的比较多

谢谢,有网站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网站资料吗?

这个东西你要自己找找了啊,型号不一样精度也不一样啊,同样价格也是不同的,我们只是用过,可能还没有你的精度高啊,呵呵

网友(2020-02-13):
自己网上找资料吧,

网友:
做过随动裁切膜的,前后两个贴膜板,中间有缝隙,刀具将缝隙上悬空的膜裁掉,板子单项运动,刀具跟随板子的速度路径是一条斜线,不过不是追标裁,因为板子位置间距速度是稳定连续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