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存放架

楼主(2013-11-21):
    本人机械菜鸟一枚,本职是产品工艺,最近为一个零件设计一个简单工装。
工装要求:竖直存放16根φ65×2265空心管子,底部球头R32.5,要求存放架安装万向轮
求各路大大指点一二,给点建议画幅草图给我,或是直接给我相似的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问题在于实现的功能是什么?转运?数量是固定的吗?有没有别的要求。。。最简单搞个网格状的框子就好了

楼主:
发帖时没说清,不好意思!

用于存放16根管子,顺带着能移动,就在车间里移动所以要装万向轮

大大们不吝赐教

楼主:
就这么沉了么?

网友:
楼主说的还是有点笼统了,最重要的放置状态没说。车间是躺着取料的还是竖着取料的?SR32.5面是否需要特殊防护?

网友:
     这个不难的,相当于一个简单的钢架加几个轮子,钢架的话直接用3号或者4号的焊接,再根据总的重量去网上查下万向轮的结构尺寸,底部球头要防护的话下面垫一整块5mm的橡胶板,画钢架主要是要把角钢怎么摆放焊接的表示出来。
    楼主你想偷懒啊,开始觉得有点费神,等做一两次这种东西就变很容易了
    给个图你参考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7XWT 密码: kg25

网友(2020-02-14):
这个简单

网友:
看不懂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