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纺织机械的毕业设计

楼主(2013-11-21):
  学校要求毕业设计的题目和实习公司有关,但是我刚找到实习公司,还没去实习,所以对这个防止机械不是很了解。想做个无缝内衣机的毕业设计,但是感觉太复杂了,所以想做某个结构的优化或者是传动的设计之类,但是想做个交简单的,不知道该选什么?,求各位大哥给个建议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A:
给你个方向啊
1先看看纺织机上面的针织布的工作原理(一切机械运转都是为了织布服务的)
2把每一种针头的运动轨迹了解清楚之后,然后看实现这种轨迹的机械,比如有的是用曲轴实现,有的是用不规则凸轮实现的,有的是摆臂实现的。
3了解完了曲轴,摆臂,凸轮轴之后,你要了解让他们运转的动力部分,比如有的部分是用蜗轮蜗杆的,有不同的规格和尺寸,一级的,二级的,还有平行减速箱的,再比如摆臂和凸轮轴可能直接是电机驱动的,他们之中设计到滑动轴承,连杆,联轴器之类的玩意。
4搞完上面的之后,你可以看看机器的润滑,散热,机架部分,这里面你可以了解箱体的铸造,架子的焊接,油路的设置,还有消除静电之类的小玩意。
5弄玩之后,图纸出来了,按功率参数,算一遍(毕业时机嘛)
6有时间你可以把工艺做一下。。。。。

哈哈,可能一年就过去了,但是,你也变的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方向啊
1先看看纺织机上面的针织布的工作原理(一切机械运转都是为了织布服务的)
2把每一种针头的运 ...

谢谢指导!

网友: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经编机方面的 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