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核这根梁?

楼主(2013-11-21):
横梁a是否同时受拉、剪、弯?
这种情况如何校核横梁a呢?
最下面的支点为活动铰支座

网友A:
这是一个二力杆平衡结构,根据你的承受重量,算一算各支点反力。然后画A杆的受力图就可以了 ,材料力学上有这方面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二力杆平衡结构,根据你的承受重量,算一算各支点反力。然后画A杆的受力图就可以了 ,材料力学上有 ...

力在节点上好说,现在力不在节点上

网友:
我擦  图片还必须是JPG的  你参考一下吧 差不多

网友B:
C杆可以忽略……
——————————
唉,我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杆可以忽略……

c杆下端为活动铰,c杆受拉

网友(点评):
哈哈,我太大意了……

网友C:
把弯曲和拉伸合成一下就行了,况且没有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弯曲和拉伸合成一下就行了,况且没有稳定性的问题

还有剪切呢?
若拉伸正应力为σ1
弯曲正应力为σ2
剪切正应力为τ1
可否按第三强度理论τ=((σ1 +σ2)^2+3*τ1^2)^0.5求解

网友(点评):
剪应力在正应力最大的梁的边缘位置为0,不用合成,剪应力最大的位置在梁的中性轴上,而此处正应力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剪切呢?

剪切?你觉得的剪切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剪切呢?
若拉伸正应力为σ1
弯曲正应力为σ2

有道理啊,应该分别校核拉剪和拉弯就行了

楼主:
这贴沉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