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杆的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3-11-21):
求大神帮忙。如上图所示。驱动器固定住支撑上,只能沿着斜面给一个力F给斜杆,斜杆一受到力的作用,会绕轴转动,从而角度变化,这样的话请问,它们的连接处 用螺纹联接应该不行吧,那应该用什么方式联接呢?球关节形式行吗?在线等啊。谢谢!

网友A:
你这个F的力的方向和作用点是在哪里呢?

网友B:
表示没看懂,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B:
驱动器和斜杆一起动?

网友C:
参考联轴器吧,如果力比较大推荐花键,力不大套子加键条。。。
想了一下,你这个没必要做花键和键条结构,原因:1你的杆件结构不是适合,难加工,就算加工出来成本也较高  2力很小,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和斜杆一起动?

恩啊,当驱动器给一个力F后,斜杆就因受力F,上下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联轴器吧,如果力比较大推荐花键,力不大套子加键条。。。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力不是很大,100N左右。

网友(点评):
额,坑爹,只有100牛啊,那够了,就按照你的结构来吧,螺杆够了。

网友D:
你加一个球关节也转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F的力的方向和作用点是在哪里呢?

力的方向就是下面那个驱动器给的,驱动器给力F通过螺栓作用在斜杆上。作用点就是联接的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看懂,能在详细点吗?

可能是我没有表示清楚吧,就是驱动器输入一个力F,通过连接处的螺栓作用在斜杆上面。斜杆由于受到力的左右,会绕轴上下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加一个球关节也转不了吧、

球关节为什么转不了呢?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球关节为什么转不了呢?能具体说说吗

你那个F驱动器后面还要一个连接,不能固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F驱动器后面还要一个连接,不能固定死。

你是说驱动器需要沿着斜面往复移动吗?设计要求上好像是固定死了的啊。

楼主:
不能沉啊?继续求助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